[技术求助] 关于NTC 热敏 电阻 电路设计的问题

楼主(2015-08-08):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目前选了一款 NTC 热敏电阻 , B=3470,  25℃时 电阻为10K

网上一般都是 使用电阻分压电路,然后用单片机 ADC 采样

我想问一下, 分压电阻 除了使用精密电阻外,
阻值 应该如何确定?

另外,看到很多电路 都是 在ADC 输入端加一个 电容 到地, 具体起到什么作用?
电容又应该选多大 ?

网友A:
首先得确定NTC的工作极限值啊。根据极限值来确定你的电阻应该选多大

网友B:
加一个电容到地,还是起滤波作用了吧,阻值由你需要的电压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首先得确定NTC的工作极限值啊。根据极限值来确定你的电阻应该选多大

求具体分析一下下...

网友D:
简单点: 通常, 你最关心的温度点, 或温度范围的中心点的阻值就是你要选取的分压电阻阻值.

网友E:
这个是用来测量温度的吧,信号转换电路是必须的。

网友F:
在工程上一般采用热敏电阻来做温度测量的,DS1302测温元件的只能到达民用级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