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驱动液晶屏出现背光熄灭

楼主(2015-08-08):
大家好,最近小弟做了一个电源的小监控系统,用STM32一个MCU来驱动一个液晶屏,如图,总共做了5套板子,测试发现有3套正常,2套LCD背光有问题,有问题的机器是跑着跑着不多久其中两个LCD的背光便关掉了,但是字体正常显示,但是如果重新下电再上电的话背光又重新亮起来了,请问这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不是驱动的参数不对?

网友A:
这种液晶没用过,不知道背光是不是可调的,

网友B:
一个是你重新上电的时候一定要RESET啊。另一个你肯定没有将所有参数都弄明白,对于这种串口屏的参数设置都是利用串口发送数据来实现的。有些默认参数是必须根据自己的要求修改的。

楼主:
不是很明白,请指点!是不是我上面的STM相应的IO到屏之间的连接硬件参数匹配有问题?例如L2~L5这几个电感值是否会不会太大了?对于数字量的传送是否会影响?还有那个几个滤波电容

网友C:
这5套板是一样的吗。怎么会3套正常,2套不正常

楼主:
5套板子肯定是一模一样的,这个绝对可以保证,原先一个背光不亮的屏拿出来重新换了一个新的,后来就一直没有发生过了。看来是屏的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