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关于调试ADV7181的问题

楼主(2015-08-08):
本人使用的是fsl的i.mx6dl双核芯片,通过I2c外接7181d芯片,视频输入源是cvbs,寄存器都已经配置好了,也已经测试VS与HS都有正常的信号,但是一旦进行camera测试的时候,内核层总是会出现ERROR: v4l2 capture: mxc_v4l_dqueue timeout enc_counter 0这个错误,错误定位:if (!wait_event_interruptible_timeout(cam->enc_queue,
                      cam->enc_counter != 0, 10 * HZ)) {
    pr_err("ERROR: v4l2 capture: mxc_v4l_dqueue timeout "
        "enc_counter %x\n",
           cam->enc_counter);
    return -ETIME;
再定位发现时没有没有获取进入到中断回调函数里面所导致,再定位发现是连相应的中断处理函数都没进入,因此猜测没有获得相应的中断,也就在进行视频采集的时候,发送完一帧图像数据后,应该会产生一个中断信号,进而继续下一帧的传输。问题是,为什么回没有中断呢?在ipu里面明明是有ipu_request_irq的中断请求的啊,想问问各位大神有谁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吗,非常感谢哈

网友A:
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猜想是不是中断里面没有开中断?

网友B:
看看没回中断的时候是哪个正在占用cpu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猜想是不是中断里面没有开中断?

已经查证过的,中断请求已经打开过了,看了论坛里面,发现有很多人都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有个文档CSI BT656里面说的内容就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但是我按照它里面写的方法重新配置了,发现还是没用,出现一样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没回中断的时候是哪个正在占用cpu

CPU的占用率并不高,而且还有延时的等待队列,所以我认为并不是因为某个进程长期占有CPU所导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