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大家帮忙看看STM8L151C8串口程序

楼主(2015-08-08):
各位大侠,帮忙看看下面程序,LED指示灯能正常工作,采用TTL转USB连接到PC机上,串口助手显示发送的数据一直为“00”;不管怎么更改都是这样的?
新手上路,请大家支招,谢谢!

#include "stm8l15x.h"
#include "stdio.h"
unsigned char i;
int temp;
char t;
void Uart2_Int(void);
void Uart3_Int(void);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void putch2(unsigned char c);
void putch3(unsigned char c);

int main( void )
{
  GPIOD->ODR=0xff;
  GPIOD->DDR=0XFF;
  GPIOD->CR1=0XFF;
  GPIOD->CR2=0X00;

  CLK->ECKCR = 0X21;
  while(0x02 != (CLK->ECKCR & 0x02))
  {
  }
    CLK->SWCR = CLK_SWCR_SWEN;
    CLK->SWR = 0x04;
    CLK->CKDIVR = 0x04;
    while(0x04 != (CLK->SCSR));
    CLK->SWCR=0;

    CLK->PCKENR3 = 0X18;

    Uart2_Int();
    Uart3_Int();
   while(1)
  {

   GPIOD->ODR=0x0f;
   putch2(1);
   putch3(2);
   delay(50000);
   GPIOD->ODR=0xff;
   delay(50000);

  }
}

void Uart2_Int(void)
  {
    USART2->CR1=0x00;
    USART2->CR2=0x08;
    USART2->CR3=0X00;
    USART2->BRR2=0X00;
    USART2->BRR1=0X0D;

  }
void Uart3_Int(void)
  {
    USART3->CR1=0x00;
    USART3->CR2=0x08;
    USART3->CR3=0X00;
    USART3->BRR2=0X00;
    USART3->BRR1=0X48;
  }
void putch2(unsigned char ch)
{
   while((USART2->SR&0x40)==0);
   USART2->DR=ch;
   //return c;
}
void putch3(unsigned char ch)
{

   while((USART3->SR&0x80)==0);
   USART3->DR=ch;
   //return c;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网友A:
串口初始化及波特率设置怎么样

网友B:
这怎么看。你既然要用寄存器模式,就应该讲寄存器中的位的名字带上。

网友B:
这样做即比较直观一点了。

网友B:
类似这种模式啊

void MX_USART2_Config(void)
{

  /* Enable the peripheral clock USART2 */
  RCC->APB1ENR |= RCC_APB1ENR_USART2EN;

  /* Configure USART2 */
  /* oversampling by 16, 115200 baud */
  USART2->BRR = 160000/1152;

  /* Synchronous mode */
  /* In asynchronous mode, the following bits must be kept cleared.*/
  /* LINEN and CLKEN bits in the USART_CR2 register. */
  /* SCEN, HDSEL and IREN  bits in the USART_CR3 register.*/
  USART2->CR2 &= ~(USART_CR2_LINEN | USART_CR2_CLKEN);
  USART2->CR3 &= ~(USART_CR3_SCEN | USART_CR3_HDSEL | USART_CR3_IREN);

  /* 8 data bit, 1 start bit, 1 stop bit, no parity */
  USART2->CR1 &= ~(USART_CR1_M);
  USART2->CR2 &= ~(USART_CR2_STOP);

  /* Transmission enabled, reception enabled */
  USART2->CR1 |= USART_CR1_RE | USART_CR1_TE;

  /* enable RXNEIE interrupt */
//  USART2->CR1 |= USART_CR1_RXNEIE;

  /* Enable usart2 */
  USART2->CR1 |= USART_CR1_UE;

  /* Configure IT */
  /* Set priority for USART2_IRQn */
//  NVIC_SetPriority(USART2_IRQn, 1);

  /* Enable USART2_IRQn */
//  NVIC_EnableIRQ(USART2_IRQn);

}

网友C:
没有注释,没有原理图,表示看着吃力

楼主:
找到问题,需要单独把IO口配置成输入上拉就好了。感觉STM8L151与STM8S系列的设置有差异

网友D:
单独把IO口配置成输入上拉就好了,为什么要这样设置呢

楼主:
管脚复用,需要手动设置一下;没有设置时,通讯一直都不正常。
@Thor9,我是参考151的内部接口图才搞定的

网友B:
管脚复用的话肯定要单独配置啊。

楼主:
但在STM8S系列单片机提供的案例里面,没有看到这块的东东,或许个人理解有误。

网友E(2016-06-02):
“需要单独把IO口配置成输入上拉就好了”
这句不是很理解,能贴上代码吗,tks!

网友F(2016-11-05):
引用 网友E:
“需要单独把IO口配置成输入上拉就好了”
这句不是很理解,能贴上代码吗,tks! ...

注:这是 STM8L152C6 的例程。

void Uart1_Init(void)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USART1, ENABLE);
    GPIO_Init(GPIOC, GPIO_Pin_3,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TXD
    GPIO_Init(GPIOC, GPIO_Pin_2, GPIO_Mode_In_PU_No_IT);//RXD
    USART_DeInit(USART1);       //复位UART1
    /*
     * 将UART1配置为:
     * 波特率 = 115200
     * 数据位 = 8
     * 1位停止位
     * 无校验位
     * 使能接收和发送
     */
    USART_Init(USART1, (u32)115200,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StopBits_1,
                USART_Parity_No, USART_Mode_Tx|USART_Mode_Rx);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接收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C, ENABLE);//开启接收中断
    USART_Cmd(USART1, ENABLE);  //使能UART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