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同时发送多个16进制数的问题

楼主(2015-08-08):
在调试一个东西,需要串口发送五个16进制命令从传感器里读数据,用串口助手调试可以用,用单片机发没有响应,这是我的代码
u8 i;
void USART1_Putc(u16 *c)
{        for(i=0;i<5;i++)
    {
USART_SendData(USART1, c[i]);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
    }

}
将五个16进制数放到数组里面了,我想是不是这样的格式是一个一个发送的没有效果,求大神帮写一个同时能发送五个16进制数的程序。

网友A:
把数据缓冲区设置为5个字节,缓冲区满了,自动就发送出去了。

网友B:
用单片机发没有响应,是什么意思呢?是指传感器没有返回数据么?

网友C:
你的代码写的是正确的。估计是你接收部分的问题

网友D:
看看你接收的代码。这个代码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你接收的代码。这个代码是没问题的

确实是接收部分的代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