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245电路

楼主:
疑问
第一:为什么要加74HC245这颗芯片呢?
第二;74HC245为什么要加上拉电阻,好像规格书看到要加呢?

网友A(2015-08-08):
是8051必须要上拉电阻

网友B:
这个地方不一定要用74HC245,某些其它型号芯片也可以。

网友C:
是啊。上拉是8051需要的。74HC245不是必须品。首先根据LED灯的电流值需要多大来选择合适的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8051必须要上拉电阻

应该这样说吧,P0口才是吧,其它可以不用吧,是吗?

网友D:
用来做驱动的,51单片机驱动不了这么大的电流,加上拉也是因为51端口特性的问题,楼主在仿真里看不到这些信息,用实物来学吧。

网友E:
你看看74HC245的IOH和IOL,比单片机的IOH,IOL大的多,是总线驱动芯片,在这里增加输出驱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