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怎样让数码管定时闪烁啊,就是按键按一下就会闪烁,跟电子钟差不多

楼主(2015-08-08):
我在用stm8s207r8写数码管闪烁的程序,相当于电子钟,按键按一下,数码管闪烁,然后旋钮加或减,怎样让数码管闪烁啊,定时中断配置好了,就是那句闪烁的不会写,还有同一个端口,两个外部中断怎么写,老是冲突,实在是不会写啊

网友A:
需要闪烁的那位格0.5s不显示 再个0.5s显示正常数字 这样就实现闪烁了

网友B:
每0.5s进一次定时器中断,在该中断程序中,取反LED的控制开关引脚。

网友C:
建议中断里引脚状态取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闪烁的那位格0.5s不显示 再个0.5s显示正常数字 这样就实现闪烁了

写在外部中断里面吗  中断有冲突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中断里引脚状态取反

还是不懂,能具体点吗,刚开始学,什么都不会

楼主:
@香水城  同一个外部中断,两个引脚,一个按键,一个旋钮怎么写程序啊

网友C:
中断里引脚状态取反,就是说,main函数里将引脚置为一种状态,当中断到来时将这个状态取反

网友:
同一个外部中断,两个引脚,一个按键,一个旋钮怎么写程序啊

一个按键,一个旋钮,楼主想让这个中断用来响应谁

网友D:
采用外部中断控制某个变量,根据该变量不同状态,在主函数调用闪烁子函数。

网友E:
用定时器中断,在中断程序中,取反LED的控制开关引脚

网友:
按键按下后就启动某个东西,比如定时器,在定时中断里让它闪,再次按下就退出定时器。

网友F:
楼上的方法也是可以的

网友G:
看这个标题就是新人。。。。。。。

网友H:
闪烁是不是就是反转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闪烁是不是就是反转呢?

貌似 楼上的 都没有理解楼主的意思啊,这个比较简单了。你说的是数码管闪烁。先搞清楚是共阳 还是 共阴。按键按下时候做个 标志位,在这个标志位允许条件下 在定时器的中断中 发送 0xFF 或者 00(共阴 共阳不同的)。这样就实现了 数码管的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