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ST Visual Develop debug 出现问题,烧录没问题

楼主(2015-08-08):
一调试 就出现这个 swim error[30004] comm timeout
但是可以烧录程序
我把仿真器接到板子上,一通电,板子会一直自动复位时咋回事? 所以下载完程序后,必须从板子上拔掉仿真器,才能正常运行。

楼主:
来人来人 急急如律

楼主:
怎么变成已结贴状态了,什么情况

网友A:
看看你的复位电路正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的复位电路正确吗。

正确啊,以前用的好好的,突然就这样了

网友B:
估计是你把SWIM调试关了

网友C:
下载口是不是和复位连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你把SWIM调试关了

在哪打开?

网友D:
检查一下复位电路。
另外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83166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