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FPGA新手交流】求大神学习点拨

楼主(2015-08-08):
大学生一枚,听说FPGA就业不错,暑假开始在学习,可是一个月过去了,没什么进展,自学的路走不通,有没有大神可以帮忙指点一下,零基础学FPGA推荐的学习机构,想要便宜一点,毕竟学生党没多少钱T.T

网友A:
我在一个帖子看到的!
明德扬点拨FPGA在线培训课程适合从各种基础的同学,通过众多的、由简单到复杂的练习,逐步进阶掌握FPGA。您只需要这一套课程就足够学习FPGA,无须再学习其他资料,是您学习FPGA的最佳选择。
        感觉课程非常实用,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它练习很多,而且会先出一个功能文档,然后按照文档设计,接着对照设计思路,看有没有完善的地方。
以下是截止到2015年4月24日的点拨FPGA在线培训课程大纲。

课程简介
第一章  准备工作
1.         questasim软件安装
2.         quartus Ⅱ软件安装
3.         GVIM软件安装
第二章  学习管理工具
1.         redmine使用
2.          SVN的使用
3.         SVN练习
第三章  QuartusⅡ的使用技巧
1.         002 第一个上板例程
2.         QuartusⅡ使用练习1
3.         QuartusⅡ使用练习1答案
第四章  入门基础
1.         verilog代码详细讲解
2.         入门练习1
3.         入门练习1答案
4.         入门练习2
5.         入门练习2答案
6.         入门练习3
7.         入门练习3 答案
8.         入门练习4
9.         入门练习4答案
第五章  Modelsim的使用技巧
1.         modelsim用法
2.         modelsim波形观看方法
3.         modelsim初级练习1
4.         modelsim初级练习1答案
5.         modelsim初级练习2
6.         modelsim初级练习2答案
7.         modelsim初级练习3
8.         modelsim初级练习3答案
9.         modelsim一级练习1
10.     modelsim一级练习1答案
11.     modelsim一级练习2
12.     modelsim一级练习2答案
第六章  Verilog快速掌握
1.         verilog快速掌握之程序设计
2.         verilog快速掌握之模块例化
3.         verilog快速掌握之运算符
4.         verilog快速掌握之模块设计
5.         verilog快速掌握之模块设计答案
6.         verilog快速掌握之复杂模块设计
7.         verilog快速掌握之复杂模块设计答案
8.         verilog快速掌握练习1
9.         verilog快速掌握练习2
10.     verilog快速掌握练习3
11.     verilog快速掌握练习4
12.     verilog快速掌握练习5
13.     明德扬模板
第七章  Testbench的编写
1.         测试文件编写技巧
2.         测试文件模板
3.         测试文件编写练习1
4.         测试文件编写练习1答案
5.         包文的概念
6.         测试文件编写练习2
7.         测试文件编写练习2答案
8.         测试文件编写练习3
9.         测试文件编写练习3答案
10.     测试文件编写练习4
11.     测试文件编写练习4答案
12.     测试文件编写练习5
13.     测试文件编写练习5答案
第八章  企业设计规范及思路
1.         明德扬规范
2.         一个always只设计一个信号
3.         时钟复位设计规范
4.         组合逻辑补全条件
5.         always练习1
6.         always练习1答案
第九章  明德扬模板
1.         明德扬设计模板汇总
第十章  GVIM的使用
1.         GVIM使用2
第十一章  Signaltapll的使用技巧
1.         signaltapll使用
第十二章  学习自检方法
1.         波形对比方法
第十三章  计数器的使用
1.         计数器使用原则
2.         计数器练习1
3.         计数器练习1答案
4.         计数器练习2
5.         计数器练习2答案
6.         计数器练习3
7.         计数器练习3答案
8.         计数器练习4
9.         计数器练习4答案
10.     计数器练习5
11.     计数器练习5答案
12.     计数器练习6
13.     计数器练习6答案
14.     计数器练习7
15.     计数器练习7答案
第十四章  状态机设计
1.         状态机设计原则
2.         状态机练习1
3.         状态机练习1答案
4.         波形对比方法
5.         状态机练习2
6.         状态机练习2答案
7.         状态机练习3
8.         状态机练习3答案
9.         状态机练习4
10.     状态机练习4答案
11.     状态机练习5
12.     状态机练习5答案
13.     状态机练习6
14.     状态机练习6答案
第十五章  FPGA时序
1.         FPGA时序原理
2.         利用quartus进行时序分析
3.         查看时序分析报告
4.         时序练习1
第十六章  流水线设计
1.         为什么要进行流水线?
2.         流水线练习1
3.         流水线练习1答案
4.         流水线练习2
5.         流水线练习2答案
6.         流水线练习3
7.         流水线练习3答案
8.         流水线练习4
9.         流水线练习4答案
10.     流水线练习5
11.     流水线练习5答案
第十七章  设计高级技巧---代码化简
1.         简单代码的重要性
2.         代码化简练习1
3.         代码化简练习1答案
4.         代码化简练习2
5.         代码化简练习2答案
6.         代码化简练习3
7.         代码化简练习3答案
第十八章  FIFO的使用
1.         FIFO的原理
2.         如何使用FIFO(如何使用IP核)?
3.         如何验证带有IP核的代码?
4.         FIFO练习1
5.         FIFO练习1答案
6.         FIFO练习2
7.         FIFO练习2答案
8.         FIFO练习3
9.         FIFO练习3答案
第十九章  异步时序处理
1.         异步时序和亚稳态
2.         三态门
3.         异步时序练习1
4.         异步时序练习1答案
5.         异步时序练习2
6.         异步时序练习2时序参数
7.         异步时序练习2测试文件
8.         异步时序练习2答案
第二十章  提高效率技巧
1.         利用GVIM制作模板
第二十章  矩阵键盘工程
1.         矩阵扫描模块
2.         数码显示模块
3.         for循环的使用
4.         统计模块
5.         generate的使用
6.         进制转换模块
7.         顶层模块

网友A:
哟!要不要看明德扬的,最近挺多人在看啊!应该不错啊!优酷有免费视频,思路清晰,一看就能理解的FPGA知识大串讲,今天又更新了新知识。建议去看看咯!

网友B:
想要了解 0基础的包学会的学习机构请 加q:810663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