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TPS54340电路设计的输出电流问题

楼主(2015-08-08):
带负载时能稳压     但无论负载怎么变     电流都不变   而且还只有0.0几A  本来电流应该要输出3A的    结果都不变     改怎样解决     求指教啊

TPS54340::25V降至12V

TPS54340::25V降至12V

网友A(点评):
大神,你说下经验,我的0.6A就从15掉到12V,1A就到9V了

网友B:
cin cboot也太小了吧

网友B:
同样,cout也太小了

网友B:
dc-dc搞这样一个转接板及这样的布线,想工作稳定太难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cin cboot也太小了吧

我Cboot 确实用小了    但是我把它换成100nF之后    反而不能降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dc搞这样一个转接板及这样的布线,想工作稳定太难了点。

带不带载  电压都很稳    但是电流好小   而且重点     是不变

网友C:
不管什么负载,电压都很稳?

网友C:
既然电压很稳,那电流不变是负载的问题?

网友B:
cboot太小,芯片内的mos根本不能正常导通,芯片无**常工作。
元件参数的选择参考规格书说明,不要自己随便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电压很稳,那电流不变是负载的问题?

不是   已解决

网友D:
你这网络是按原理图来的吗,这是输入短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网络是按原理图来的吗,这是输入短路啊,

啊??怎么会短路啊      我是按原理图来的啊    我都测出来了呀      实物图 我之后是有改动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啊??怎么会短路啊      我是按原理图来的啊    我都测出来了呀      实物图 我之后是有改动的 ...

你是说怎么短路啊

网友E(2016-07-14):
已解决你也不说出来怎么解决的。只希望别人给你分享,你不会分享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说怎么短路啊

他没有看明白。。。。。以为你的两条线一个是电源一个是接地

首先:
1、你理论的输入及输出功率是多少?
2、实际输入输出功率是多少?
3、问题在哪里?
4、有什么异常,比如芯片发热吗?
5、规范你的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