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5K4使用ADC1,转换结果异常,求助

楼主(2015-08-08):
单片机:STM8S105K4T6
编程环境:STVD+COSMIC
使用引脚:PB0
实际现象:外接0v,转换结果0x0000 (好像小于1.6v都是0);外接1.6V,转换结果0x03ff ;外接3.3v,转换结果0x037f (好像大于2v都是0x037f) ;
问题代码如下:
main.c文件
/*----------------------------------------------------------------------------*/
/*       name    :        main.c                                                   */
/*       berif      :                                                                   */
/*       Include:        stm8s105k.h                                           */
/*                          stm8s105k_led.h                                                                                                    */
/*----------------------------------------------------------------------------*/
//=========================================//
/*        include-------------------------------------------------------------------*/
#include "stm8s105k.h"
#include "stm8s105k_led.h"
/*        define--------------------------------------------------------------------*/
/*        extern--------------------------------------------------------------------*/
extern uint8_t ADC1_CONVER_FLAG;
/*        main()--------------------------------------------------------------------*/
void main()
{
/*    局部变量定义------------------------------------------------------------*/
        uint8_t i;
        //open global interrupt
        enableInterrupts();
        //direction runing is ok
        LED_Init;LED_ON;
        CLK_CKDIVR = (CLK_CKDIVR_HSIDIV_2 | CLK_CKDIVR_CPUDIV_1);
/*      ADC1初始化部分----------------------------------------------------------*/
        //1.引脚模式:浮空输入
        PB_DDR &= (uint8_t)~(1<<0);
        PB_CR1 &= (uint8_t)~(1<<0);
        PB_CR2 &= (uint8_t)~(1<<0);
        //2.打开ADC时钟
        CLK_PCKENR2 |= (uint8_t)(1<<3);
        //3.选择ADC转换通道
        ADC_CSR &= 0xF0;//通道0
        ADC_CSR |= 0x00;
        //4.关闭使用通道的斯密特触发器
        ADC_TDRL |= (uint8_t)(1<<0);
        //5.设置转换模式:带缓存的连续模式
        ADC_CR1 |= (uint8_t)(1<<1);//使能连续转换
        //(缓存满时,置位EOC,然后自动开始下一轮转换,所以进中断的第一件事是清CONT)
        ADC_CR3 |= (uint8_t)(1<<7);//使用缓存
        //6.关闭使用通道的模拟看门狗功能
        ADC_AWCRL &= (uint8_t)~(1<<0);
        //7.禁止模拟看门狗中断
        ADC_CSR &= (uint8_t)~(1<<4);//写“0”禁止
        //8.清除模拟看门狗中断标志
        ADC_CSR &= (uint8_t)~(1<<6);
        //9.禁止外部信号触发转换
        ADC_CR2 &= (uint8_t)~(1<<6);
        //10.设置F_ADC频率:F_master/8
        ADC_CR1 &= 0x8F;
        ADC_CR1 |= (uint8_t)0x40;
        //11.使能转换结束中断
        ADC_CSR |= (uint8_t)(1<<5);
        //12.清除转换结束标志
        ADC_CSR &= (uint8_t)~(1<<7);
        //13.设置转换结果数据对齐方式:右对齐
        ADC_CR2 |= (1<<3);//先读低,再读高
        //14.将ADC从低功耗模式中唤醒
        ADC_CR1 |= (uint8_t)(1<<0);
        //15.等待ADC供电稳定(最小7us)
        for(i=0;i<10;i++);//大概20us
        //16.开始转换
        ADC_CR1 |= (uint8_t)(1<<0);
        LED_OFF;

        while(1)
        {
                if(ADC1_CONVER_FLAG==1)
                        LED_ON;
        }
}

stm8_interrupt_vector.c文件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39335]@name[/url]  : stm8_interrupt_vector.c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                                 */
/* @Include: stm8s105k.h                           */
/*      stm8s105k_led.h                         */
/*----------------------------------------------------------------------------*/
//============================================================================//
/* include-------------------------------------------------------------------*/
#include "stm8s105k.h"
#include "stm8s105k_led.h"
/* $ 别名定义----------------------------------------------------------------*/
typedef void [url=home.php?mod=space&uid=1095855]@far[/url] (*interrupt_handler_t)(void);
/* $ 结构体定义--------------------------------------------------------------*/
struct interrupt_vector {
unsigned char interrupt_instruction;
interrupt_handler_t interrupt_handler;
};
/* $ 全局变量----------------------------------------------------------------*/
uint16_t adc1_valtage[10]={'\0'};
/* $ 运行标志----------------------------------------------------------------*/
uint8_t ADC1_CONVER_FLAG = 0;
/* $ 中断函数----------------------------------------------------------------*/
[url=home.php?mod=space&uid=1095855]@far[/url] [url=home.php?mod=space&uid=422518]@interrupt[/url] void NonHandledInterrupt (void)
{
/*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ring develop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
*/
return;
}
[url=home.php?mod=space&uid=1095855]@far[/url] [url=home.php?mod=space&uid=422518]@interrupt[/url] void ISP_ADC1 (void)
{
uint8_t i;
uint8_t *pDBx = &ADC_DB0RH;
uint8_t temp_low,temp_high;
uint16_t temp;
ADC_CR1 &= (uint8_t)~(1<<1);//关闭连续转换
if(!(ADC_CR3 & (uint8_t)(1<<6)))//数据没有溢出,则将结果读出
{//数据右对齐,先读低,后读高
   for(i=0;i<10;i++)
   {
    temp_low = *(pDBx + 1) ;
    temp_high = *pDBx ;
    temp = ((uint16_t)temp_high<<8)+(uint16_t)temp_low;
    adc1_valtage = temp;
    pDBx += 2;
   }
   adc1_valtage[10] = '\0';
   ADC1_CONVER_FLAG = 1;
}
else //数据溢出,则从新转换一次
{
   ADC_CR3 &= (uint8_t)~(1<<6);//清溢出标志
   ADC_CR1 |= (uint8_t) (1<<1);//使能连续转换
   ADC_CR1 |= (uint8_t) (1<<0);//开始转换
   LED_OFF;
}
ADC_CSR &= (uint8_t)~(1<<7);//清转换结束标志
return;
}
extern void _stext();     /* startup routine */
struct interrupt_vector const _vectab[] =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_stext}, /* reset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trap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0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3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4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5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6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7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8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9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0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1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2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3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4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5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6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7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8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9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0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1 */
{0x82, ISP_ADC1}, /* irq22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3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4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5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6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7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8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9 */
};

stm8s105k_led.h文件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39335]@name[/url]  : stm8s105k_led.h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                                 */
/* @Include: stm8s105k.h                           */
/*----------------------------------------------------------------------------*/
//============================================================================//
#ifndef __STM8S105K_LED_H
#define __STM8S105K_LED_H
/* include-------------------------------------------------------------------*/
#include "stm8s105k.h"
/* define--------------------------------------------------------------------*/
#define LED_Init PE_DDR |= (uint8_t) (1<<GPIO_PIN_5);\
          PE_CR1 &= (uint8_t)~(1<<GPIO_PIN_5);\
          PE_CR2 &= (uint8_t)~(1<<GPIO_PIN_5);\
          PE_ODR |= (uint8_t) (1<<GPIO_PIN_5)
#define LED_ON  PE_ODR &= (uint8_t)~(1<<GPIO_PIN_5)
#define LED_OFF  PE_ODR |= (uint8_t) (1<<GPIO_PIN_5)
#define LED_Filp PE_ODR ^= (uint8_t) (1<<GPIO_PIN_5)
#endif

实际运行结果

实际运行结果

楼主:
咋没人回我,呜呜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