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EP反向计数不从0开始

楼主(2015-08-08):
POS, os, eps, ST, ps
请教各位,按下清零键后,qep反向计数不从0开始,是一个很大的值,一直不变,怎么回事??谢谢
我的思路:1:清零键按下后,同时EQep1Regs.QEPSTS.bit.QDF(方向位为0)时,
               2:EQep1Regs.QPOSCNT=0;
               3:j=EQep1Regs.QPOSCNT;读QPOSCNT的值,
但是目前实际上QPOSCNT一直为一个很大的值,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A:
反向计数的话一般从最大数据开始递减的,你的主芯片若是16位的,就是从65535见到你需要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