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问时钟源切换的问题,8M晶体居然24M

楼主(2015-08-08):
使用 CLK_GetSYSCLKSource(); 在watch 里能看到已经切换到HSE了

但是用 CLK_GetClockFreq(); 看,时钟频率却是24MHz。。

板子焊的晶体才是8MHz啊。。

不解。。

顺便问下,HSI误差有多大,温漂有多大。

网友A:
使用函数库中的stm8s.h文件的话,其中定义了#define F_HSE = 24000000ul;之类的定义,改一下就好。
HSI误差,出厂矫正到1%,实际使用肯定不止~~~

尝试了下,小跑堂给的,嘿嘿。。

网友B:
#define F_HSE = 24000000ul;这个值是不是得和板子焊的晶体一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efine F_HSE = 24000000ul;这个值是不是得和板子焊的晶体一致

对,用多大定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函数库中的stm8s.h文件的话,其中定义了#define F_HSE = 24000000ul;之类的定义,改一下就好。
HSI误差 ...

原来是头文件里定义没改。。多谢!!!

可以进行下去了。。。

话说俺一直都在用HSI,这次是发现精度不够了,才改用HS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