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请问THS3001接±15V不输入信号发热严重,而接±5v正常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8-08):
这是电路图

网友A:
不输入信号, 那么也就输出0, 不会驱动负载. 功耗应该比较小.
会不会是焊接问题引起的呢

网友B:
运放的这种情况我还没碰到过的。

网友C:
你的图没什么问题,检查下电路吧,我前几天用它做个功率放大都好好的

网友D:
这个难道是输出功率不够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