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问THS3001接±15V不输入信号发热严重,而接±5v正常是什么原因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8-08):
自己先算一下+/-15V供电时的静态功耗再去问别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先算一下+/-15V供电时的静态功耗再去问别人

你好,我对运放的了解不是很熟悉,静态功耗的计算我会去找资料去弄懂,请问这种发热影响到输出波形有什么解决的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馈电阻值加大。输入输出端加入隔直电容。

你好, 电流反馈型运放反馈电阻不是应该是取芯片手册上推荐的值, 加大反馈电阻会减小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