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单片机好像没工作

楼主:
ATMEGA324PA,5V供电正常。接4M晶振,为了验证单片机是不是可以正常工作,PB2口循环输出高低电平。但是没有测到信号。而且已经搞坏两个片子了,怕了。搞坏的原因是我外接供电编程,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芯片没坏之前可以正常烧录,但是测到不PB2高平电低的反复输出,用显示看了也看不到,电流只不到3MA.我想应该是芯片没工作吧。之前一直 都用AVR的片子,第一次碰到这种问题。求大神赐教。

内部时钟熔丝位

内部时钟熔丝位

外部晶振熔丝位

外部晶振熔丝位

平台

平台

楼主(2015-08-08):
DDRB|=BIT(2);
  while(1)
  {
    PORTB|=BIT(2);
    DelayMS(100);
         PORTB&=~BIT(2);
    DelayMS(100);

  }

网友A:
你外接4M晶振 又用内部RC      你只用外部的试验下   或者   只用默认内部试验下

楼主:
我发现用哪一种都不行
外部晶振的振荡幅值还不到1V。真是其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