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二极管问题

楼主:
各位大神,
  今天按照书上的图,做了个超级二极管实验,原理图和波形见附件。
   问题1: 理论上输出应该为正半轴波形,但实际中怎么出现了负电压波形呢?  分析:当输入小于零时,理论上输出为零,因为二极管将电压隔断了。如果4148漏电,那应该也不至于这么大。0.5V/1K=500UA,不至于这么大的漏电。

  问题2:正电压部分出现了一个阶梯,这个理论上怎么也想不通?
  分析:难道是示波器的输入端电容影响?于是我用1K的电阻隔离测试,发现没任何作用。

更换了OPA227,OP07得出的波形都是差不多的。。。。。。 OP07输入端没有保护二极管。。。。

不知道如何解释了。
  感谢啊!

网友A(2015-08-09):
问题2:正电压部分出现了一个阶梯,这个理论上怎么也想不通?
输入信号为正时,二极管导通,运放具有负反馈。输入信号为负时,二极管截止,运放无反馈。
运放无反馈,意味着增益非常之大,工作于大信号状态,输出必定进入饱和。运放一旦进入饱和,退出饱和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网友A:
问题1: 理论上输出应该为正半轴波形,但实际中怎么出现了负电压波形呢?
猜测这个负电压的成因与输出上跳沿的成因相同(阶梯之前的上跳沿),是输入三极管进入饱和,两发射结退出饱和所需要的电荷。

所有精密整流电路,均要在输入为正和输入为负时仍保持运放工作于线性状态,即存在负反馈。若运放进入饱和状态,往往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怪现像。

网友B:
能不能上个示波器截图或照片?

楼主(点评):
手绘图和实际图基本一致,关键点都注意了。

网友C:
测试仪器的问题。

楼主(点评):
怎么说?防止示波器探头电容,我用了1K电阻隔离,效果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2:正电压部分出现了一个阶梯,这个理论上怎么也想不通?
输入信号为正时,二极管导通,运放具有负反馈 ...

多谢大神,
  昨晚后面一想,正向的这个停顿估计是由OP饱和导致的。但OP饱和的情况我估计是发生在零点电压附近,但示波器抓的很明显接近1V了,这个确实有点想不通。
  OP饱和个人认为是OP的输出功率级饱和了,或许退出饱和的条件有两个---1为CE电压增加,2为IB电流减小,二者缺一不可?
  因为在零点时IB电流还没有减小,所以导致接近1V时才退出饱和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1: 理论上输出应该为正半轴波形,但实际中怎么出现了负电压波形呢?
猜测这个负电压的成因与输出上跳 ...

多谢大神,
  这样想想是挺恐怖的。。。。在OP饱和的情况下一些指标都变了,连输入IB都变了。。。估计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了。
  BTW:如若我将OP用稳压管强制稳定在一个电压,这样是不是可以阻止OP进入饱和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大神,
  这样想想是挺恐怖的。。。。在OP饱和的情况下一些指标都变了,连输入IB都变了。。。估计也 ...

试试看。

网友D:
好专业呀~

楼主:
多谢!
  这个图小于零时貌似不是输出一个0V电压,而是通过一个10K电阻下拉到输入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
  这个图小于零时貌似不是输出一个0V电压,而是通过一个10K电阻下拉到输入电压。。。。。 ...

你的目标,是输入为负时输出为零。
将10k电阻改大些,负载取小些(在运放输出能力之内),即可减小输出为负的幅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目标,是输入为负时输出为零。
将10k电阻改大些,负载取小些(在运放输出能力之内),即可减小输出为负 ...

多谢!
   这样改动确实有大的改进。在书上看到一种反向的,完全为零的,电路名称为HWR电路。但由于设计的需要,我尽量需要找一种不输入和输出同相位的,且用一个OP实现,想了下,应该是不可能了。

网友E:
你用的双电源,还是单电源?

网友E:
可能是失调电压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
   这样改动确实有大的改进。在书上看到一种反向的,完全为零的,电路名称为HWR电路。但由于设计 ...

从运放反相输入端输入,可以得到输出完全为零的精密整流。但输出与输入反相,要得到同相输出,需要另加一级反相器,即需要两个运放。
其实,双运放比单运放成本并不高多少,多两支电阻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运放反相输入端输入,可以得到输出完全为零的精密整流。但输出与输入反相,要得到同相输出,需要另加一 ...

多谢,
  我这个电路放在环路中间的,多一级处理影响相位余量。。。。。

网友F:
都是大拿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
  我这个电路放在环路中间的,多一级处理影响相位余量。。。。。 ...

不会吧?
多用一级反相器,该反相器工作于单位增益,相移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
多用一级反相器,该反相器工作于单位增益,相移很小的。

用在一个不怎么稳定的环路中间,主极点和输出级产生的极点相邻很近,这么低频的极点补偿又不好补,系统处于临界,不怎么稳定,稍微一不小心就震荡挂了。。。。

网友G:
50K是频率吗,是否考滤一下运放相应的特性,由其是负电压时

网友H:
有个问题,10V的电源,为什么输出不能是正负2V?  能看下二极管两端电压么? 这个运放不会这么早进饱和吧

网友I(2015-11-14):
引用 网友A:
问题1: 理论上输出应该为正半轴波形,但实际中怎么出现了负电压波形呢?
猜测这个负电压的成因与输出上跳 ...

我也做了一个仿真的电路,波形是在难理解

网友J:
你看看示波器是不是打到交流耦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