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焊接过久,单片机(的某功能)会损坏么?

楼主(2015-08-09):
使用热风枪焊接,温度设定360,吹了2分钟,单片机会坏么?我的ADC转换一直不正常,小于1.6V,结果为0;等于1.6v,结果为1023;大于1.6V,结果为879。已经想很久了,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

¥¥经过测试,发现芯片未损坏。结果不对的原因是电容击穿了(作死用打火机的那啥电了几下。。。。)

网友A:
热风枪吹的是芯片的四周引脚,这个温度应该不会坏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风枪吹的是芯片的四周引脚,这个温度应该不会坏芯片

哦,谢谢。
弱弱问一下,结账  这功能在哪?

网友:
结账 ?是结贴吧,在一楼发帖右边

网友B:
引脚损坏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楼主:
晕,那怎么测(ADC模块链接的)引脚是不是好的?

网友C:
先确定你的程序是好的,相应的IO是好的

网友D:
:)你确定程序没问题吗??
有没有换个芯片试试??

再就是测到的数值不波动吗??

坏的可能性不是没有,
但坏了还能测到数据的可能性就不大了!

网友E:
焊坏的可能性是有的

楼主:
各位大神能否帮我看看程序是不是对
STM8S105K4使用ADC1,转换结果异常,求助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fromuid=998954

网友F:
不能一概而论。分场合。有时候你怎么弄都不会损坏,有时候你随便一弄就损坏了。

网友F:
还是要按标准程序来。

楼主:
使用函数库形式的,帮忙看看:lol
STM8S105使用ADC转换,结果异常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fromuid=998954

网友G:
我认为如果风枪温度是准的,360度2分钟不会损坏,最多外观变点颜色,给你一个某芯片焊接建议曲线参考(具体不同芯片这个曲线略有不同),一般芯片只保证这个曲线下不会损坏.

网友A:
热风枪360度2分钟不会损坏芯片,

网友H:
怕芯片坏,就换块试试

网友:
同意15楼的说法,但是楼主的这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I:
会不会是楼主的电路设计的本身就有些问题

网友J:
高温可能破坏管脚内部的硬件电路特性,导致性能下降。

网友K:
最高用到300℃,焊不下来就加松香,应该不回坏

网友L(2015-09-17):
能用就好,不过烫久了,里面元件就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