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求STM32F40驱动5.7英寸方案

楼主(2015-08-09):
     有一个基于STM32F407项目,4.3英寸屏太小,7英寸太大.寻求合理方案.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大,楼主详细说明一下有什么要求,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A:
那就用5.6寸呗;

网友B:
没明白,还要啥方案?
直接液晶厂定制?推荐JDI,手机厂商都用他家的,还带电容触摸屏,全贴合工艺,;P

楼主:
感谢大家,本来想用STM32F407配友达5.7英寸设计一款产品,由于项目工期紧,最后还是决定基于现有的开发板,使用4.3英寸做应用.硬件和驱动都不用做大改动.

网友C:
就按大小合适的屏的接口进行设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