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2A的过流保护IC? 2个双层USB用

楼主(2015-08-09):
(无正文)

网友A:
USB限流开关

网友B:
常见的是2.1A的,比如SGM2588C,不过建议用两颗,也就是每个USB口单独用一颗,这样设计更安全,单路的推荐SGM2588A,比楼主的型号精度好多了,当然不需要指示脚的话可以选SGM2554

楼主:
如果USB口专门用1个DCDC供电了,还用加过流保护IC吗?

@yanwen217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USB口专门用1个DCDC供电了,还用加过流保护IC吗?

@yanwen217

没看清楚3楼说什么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USB口专门用1个DCDC供电了,还用加过流保护IC吗?

@yanwen217

据说有些DC-DC已经集成了输出限流功能,如果用这种当然没必要加过流保护芯片,貌似很多DC-DC都没有这个功能,所谓的输出限流都是靠过热保护而限流,所以还是单独再加个限流保护芯片更安全可靠。

楼主:
这些dcdc是怎样检测过热的呢?
@yanwen217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些dcdc是怎样检测过热的呢?
@yanwen217

输出电流大了芯片温度就上升,当达到PN结极限耐温下输出电流就降下来了,这种并不做精确的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