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11怎么驱动5v外设

楼主(2015-08-09):
我的屏幕是带字库5v12864不知道怎么用板卡Io驱动,因为Io电压是3.3v我也试了三极管9014集电极接0v基极接了1K电阻到F411Io口发射极接到了液晶Io进行数据传输。还有也做过显示屏的背光 控制芯片电源接5v 显示屏数据口直接接F411也没有显示!难道我要重新买个3.3v屏幕吗。哪位好心人有M4内核12864串行显示的程序请分享分享!

网友A:
不用那么复杂,只要你有5V的电源,加上拉电阻即可

网友B:
最好换3.3V的液晶,这个问题,应该在设计时就考虑到了。

网友C:
这个和程序没关系,你的硬件就驱动不起来。

网友D:
不在乎成本的话,可以考虑加个电平转换芯片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加了个电平转换芯片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