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93输出呈线性增加,不是恒定高电平,求问

楼主(2015-08-09):
电路如上图所示,左边输入是电流互感器。0.3A是个参考,可以调节。
现在的情况是,调节VR1,等于设定LM393的反向输入端为基准电压。
然后调大左边电流互感器的输入电流时,也就是LM393的同相输入端电压增加:
没有达到基准电压之前,输出OUT是0.16V;
当超过基准电压之后,输出OUT的电压随输入的增加而增大,呈现线性增加,最大到接近12V。
我是新手,看资料LM393应该是输出高电平啊,为什么会呈线性增加呢?请前辈们指正错误。谢谢。
后来OUT又下拉了一个5K的电阻到地,还是一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