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和软件] CW2.10编译成的.mot文件烧写

楼主(2015-08-09):
请问有没有人知道CW2.10编译后.mot文件如何烧写到MPC5606B的板子里面?BDM只能烧写elf格式的文件!

网友A:
将mot文件转成elf或者hex文件不就行了嘛

网友B:
CodeWarrior v2.10中含有flash programmer,可以烧写S-record文件
C:\Program Files (x86)\Freescale\CW for MPC55xx and MPC56xx 2.10\pemicro\ cw_progppcnexus.exe

楼主:
谢谢,问题已解决,cw_progppcnexus.exe真的可以刷写.s19文件哦!:lol

网友C(2016-03-07):
引用 楼主:
谢谢,问题已解决,cw_progppcnexus.exe真的可以刷写.s19文件哦!

我用cw_progppcnexus.exe也没有刷写成功,能不能帮个忙?

楼主(2016-08-11):
引用 网友C:
我用cw_progppcnexus.exe也没有刷写成功,能不能帮个忙?

mot改成s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