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关于pickit3仿真报错的问题,请大家给予帮助~谢谢

楼主(2015-08-09):
各位坛友,问题如题目所述,本人使用芯片为dspic33FJ128MC706,使用的是MPLAB IDE V8.70版本软件。使用Pickit3进行仿真。当usb供电后,检测到电路板,出现如图1所示对话框,如果强行进行programme的话,会出现如图2所示对话框。本人找到有类似经历的帖子,他是将VDDCORE引脚与VSS脚之间连了104的钽电容,用于片内的稳压器工作,后换为105型号,问题就解决了。我这里的稳压钽电容也为104的,我换了105后也是不行。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找不到解决方案。请各位朋友给予指点。谢谢。另附上图3 configuration bits 设置框,供参考。

楼主:
哪位朋友知道啊,这样的错误不知道是否常见?

网友A:
跟配置位没有任何关系,
这个问题的原因有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配置位没有任何关系,
这个问题的原因有很多啊。

我看了一些资料,网上有不少遇到类似问题的朋友。有的是将VDDCORD与VSS间的电容修改的;有的是因为焊接原因的;有的是因为PGD和PGC误配为开出口,引起烧写程序冲突的;我的情况有可能第三种,但是已经配置为了开出口,如何在把程序擦除啊?或者怎么再重新烧录程序啊?只能换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