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如何在飞思卡尔单片机上移植ucos操作系统?

楼主(2015-08-09):
KSDK出到1.2版本后,发现多了一个rtos文件夹,里面提供了4种操作系统的相关文件,有FreeRTOS、mqx、uCOSII、uCOSIII。
对ucos之前有点了解,实践中还没有使用过,所以想移植一个到手头的飞思卡尔单片机,方便以后项目使用,顺便也学习一下ucos。
手头有飞思卡尔K22F、KL26两种芯片,平时主要用Keil+KSDK开发裸机程序,看了下这个KSDK都支持这两款芯片的。有人尝试过在这上面移植ucos吗,具体应该如何操作?

网友A:
不知道ucos ii和ucos iii有什么区别,但是移植的话重点是如何对应堆栈什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ucos ii和ucos iii有什么区别,但是移植的话重点是如何对应堆栈什么的

ucos ii和ucos ii有什么区别,建议去度娘一下,讲得比较清楚

网友B:
如果楼主只是想在Kinetis 移植ucos的话,建议参考ucos官网给出的Kinetis芯片例程和文档,会讲得比较清楚。
请通过以下链接,去官网下载
http://micrium.com/

楼主:
已经移植成功,谢谢各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移植成功,谢谢各位!~

对于不同的芯片,ucos的代码改动大吗,尤其是那个os_cpu_a.asm文件

网友D:
ucos官网有codewarrior的例子,楼主可以在这上面改

网友A:
我也搞定了,在gcc编译器下面的移植

网友E:
楼主,请问SDK中的RTOS移植需要修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