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stm32f103 zet6 用两个按键控制一盏灯的亮灭

楼主(2015-08-09):
如何用stm32f103 zet6 用两个按键控制一盏灯的亮灭

网友A:
办法有很多。可以参考野火的第一个例子,用外部中断搞定。

网友B:
用if()
A亮
if()
翻转A的状态,注意两个控制IO的互锁

网友C:
判断LED的当前状态,然后不管按下哪个键,翻转LED状态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判断LED的当前状态,然后不管按下哪个键,翻转LED状态即可

这个估计是最优的办法了吧

网友E:
两个按键可以并到一个io口,就等于是一个按键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个按键可以并到一个io口,就等于是一个按键控制了

这不是逻辑冲突了么。

网友E(2015-09-12):
,如果你觉得硬件上这样改有逻辑问题的话,也可以把按键接到两个io口上,用软件来控制呗,两个按键只要有一个按键按下了,就改变灯的亮或者灭,不是也挺简单的么

网友E(2016-02-24):
引用 楼主:
这不是逻辑冲突了么。

参考第四楼

网友F:
单按键,异或操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