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llegro 格点设置

楼主(2015-08-09):
allegro 格点设置,格点设置详解

by---博励pcb培训

在PCB设计过程中,合理的设置格点对PCB设计有很大帮助。根据不同设计阶段,可选择不同的格点。

首先,我们讨论布局阶段。在布局阶段,我们可以选择比较大的格点,这样有利于器件的对齐和美观。当然大器件最好选择大一点的格点,小器件选择小一点的格点。在布局阶段,我们一般选择25mil的格点进行布局,在抓取器件的时候,可以选择按器件的中心点抓取,这样摆放出来的器件会很美观。

其次,在布线阶段,一般我们选择比较小的格点,这也是相对而言的。在高速PCB设计中,我们一般要求线间距要满足3W的要求。这样两根走线之间的距离需要满足两倍线宽的距离。举个例子,在PCB中的某个内层,我们走线是5mil,那么我们可以设置5mil的格点,在线与线之间查看格点数,就知道是否满足3w原则。同理,可根据线宽设置不同的格点。但是,最好不要设置1mil的格点,这样对你调节走线很不方便。

以上对格点进行了说明,当然,还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把握,根据不同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格点。

那么,在allegro中,如何对格点进行设置呢?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格点的偏移量。这儿的偏移量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中心点,allegro中格点是根据该点向四周发散。

下面介绍allegro中格点的详细设置:

1、 首先打开格点设置窗口,选择菜单来 setup —> grids ,或直接在命令栏输入 “define grid”命令,弹出以下对话框:

图1 格点设置窗口

Grids On:格点显示开关,打开该选项,会在PCB中显示出格点,如下图:

图2 格点开关效果区别

Non-Etch:对非走线层内的格点设置,比如丝印层、阻焊层、钻孔层

All-Etch:对走线层格点的设置,比如表底层、内层

Top:对表层进行设置,此后的所有层都单独列出,本例子中因为只有两层,所有只显示了Top和Bottom。假如对All_Etch进行了设置,那么All-Etch之下的所有层都统一设置层相同的格点。

Spacing:顾名思义,表示间距的意思,X一栏设置X坐标上各个格点的间距,Y一栏设置Y坐标上各个格点的间距

Offset:即偏移量,所有设置的格点都根据该点向四周发散。如果不填该栏,那么偏移点默认为PCB中的(0 0)点。

2、 对格点进行设置

先举几个例子,来说明格点是如何设置的。

例1:allegro中设置一个X Y方向间距为5mil的格点,设置如下:

图3 5mil格点设置

例2:allegro中设置一个以5个5mil的格点所组成的一个25mil的大格点

图4 5mil格点设置25mil大格点

注:以上设置等同于设置5mil的小格点,效果和例1一样。

例3:allegro中,任意设置一个偏移坐标为(500,500),大格点间距为50mil,X方向分别由20mil和30mil的格点组成,Y方向分别由30mil和20mil的格点组成。

图5 不规则格点设置

从图中可以看到,在偏移点的X方向,格点是以20mil 30mil循环排列的。Y方向是以30mil 20mil格点循环排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