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TPS54340电路设计 Vin:11~30V Vout:10.87V Iout:2.22A

楼主(2015-08-09):
具体实物 :我做得腐蚀板,
1、刚开始电路不能稳压,输入电压变,输出电压也变,后来将18uH的电感换成了31uH的电感,就能稳压了;说明电感储能不够,感值不合适。
2、但无论电路是否带载,都能稳压10.87V,但是无论怎么改变负载,电流都没有变化,刚开始觉得很奇怪,后来查看数据手册,再对比电路,发现Cboot和Cin都用的比较小,前者2.2nF,后者474;导致内置mos管无**常工作;我将Cboot换成了68PF    居然将芯片烧了      仔细分析才知道  这个电容 不能用的太小了    否则会导致mos管坏掉       换掉芯片后     再将Cin换成了47uF的铝电解电容      将Cboot换成了223     测出一下数据    :

网友A:
这效率明显太低,这个输入输出条件,正常效率在93%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效率明显太低,这个输入输出条件,正常效率在93%以上。

那有法改进没  给个建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有法改进没  给个建议

你的电路环路应该没工作正常
示波器看看开关波形是否有大小波

网友A:
TI网站WEBENCH。
点几下鼠标就知道改怎么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网站WEBENCH。
点几下鼠标就知道改怎么改了。

亲   我是按照wenbench给的来的         我觉得吧   是电路干扰问题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亲   我是按照wenbench给的来的         我觉得吧   是电路干扰问题吧

只能说你的建议 。。。。。。。。。。。。。。。

网友B:
每个电源芯片都不可能按绝对意义上的满载来设计。这样做有一定的风险。通常都会留一点余量的。但是这样就相应降低了效率,我们设计的时候能达到85%以上已经够好了。

网友B:
试想一下电源芯片一直工作在满载状态下是非常不安全的。

网友A:
怎么看,你的电路参数都不像是webench给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每个电源芯片都不可能按绝对意义上的满载来设计。这样做有一定的风险。通常都会留一点余量的。但是这样就相 ...

明显没用过类似的芯片
这类DC-DC芯片,满载都不是最高的效率点,稍小输出电流时效率会更高些。
像TPS54340这样芯片,如果11V/2A输出效率只有85%的话,那它根本就不能正常工作,因为它没法承受这么大的损耗。

网友C:
你可以中红外热成像仪先测试一下哪些器件发烫比较严重 你就可以从那个地方查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明显没用过类似的芯片
这类DC-DC芯片,满载都不是最高的效率点,稍小输出电流时效率会更高些。
像TPS5434 ...

确实没用过。我们用的都是凌特的。想着和他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明显没用过类似的芯片
这类DC-DC芯片,满载都不是最高的效率点,稍小输出电流时效率会更高些。
像TPS5434 ...

看了一下DATASHEET,确实和我们用的凌特的不一样

网友D:
这个不是同步的buck吧
基本都是参数问题,另外你用的电感参数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试想一下电源芯片一直工作在满载状态下是非常不安全的。

没有这样的说法
安不安全和工作在满载状态没有太大的关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DATASHEET,确实和我们用的凌特的不一样

不管什么特,基本都一样:满载都不是最高效率点

网友E:
TPS54340 这个是算电源类I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TPS54340 这个是算电源类IC吗

算啊

网友F:
按照你的参数,webench都无法完成。不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搞出这些参数的!
Datasheet里没说改变输出电压要改CBoot,还有另外两个电容是调工作频率的,按照datasheet里的参数即可!
电感哪要的那么大??10V输出,10uH完全可以满足。Cboot用个104即可

网友G(2017-12-17):
这应该是环路不稳定的问题,你用示波器探头测量环路补偿COMP那个点,然后观察输出,一般就不烫了,效率也上去了

网友G:
最近也用了此IC,使用7V转28V,电感10uH 10A电流,可稳定的输出1A,并且转换效率在90%以上,你这升压没多少,电感选那么大,明显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