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热释电传感器误报

楼主(2015-08-09):
做了一个红外热十点传感器,发现会出现误报,怀疑和电压,摄像头等有关系,但是问了线技术支持他们说的是电压影响不大,芯片TM2291。两节干电池串接。测试了下摄像头干扰,装同一个小盒子里面每次给摄像头上电时都会有误报,上电时摄像头会转动,用一张纸隔开后就不报了。这个怎么解呢?

网友A:
摄像头是不是带红外l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是不是带红外led?

是的哦

网友A:
我猜可能是上电的时候,摄像头会点亮红外led,这个时候的红外线变化被热释电传感器检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可能是上电的时候,摄像头会点亮红外led,这个时候的红外线变化被热释电传感器检测到 ...

安装的设备,有时候会出现连续不断的报警,晚上摄像头的红外线应该不会一直都有变化才对,而且是偶尔出现,我把摄像头的LED挡住测试的时候也出现了几次报警,找不到干扰源是什么了。若是摄像头的红外引起的,也没有什么比较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安装的设备,有时候会出现连续不断的报警,晚上摄像头的红外线应该不会一直都有变化才对,而且是偶尔出现 ...

有些摄像头,在外界光线变化的时候,红外led的亮度会有变化。
这种情况可以通过软件方法来过滤掉

网友A:
也可能是环境光影响热释电传感器

网友B:
把电压提升至5v以上试试。

网友C:
给出具体电路。

网友D:
是的,看看具体原理图是个什么样子啊。

网友E:
加菲涅尔透镜对移动目标敏感.
你的摄象头可能是夜视的,带红外照明灯.
想办法让探头避开干扰源.(若是带球型外壳的,把探头移到罩壳外.

〓◆ 红外线热释电与超声波遥控电路 237页 清晰书签版 ◆〓
想玩热释红外的请进,不会让你空跑的哦

网友F:
红外受光误动作或电路干扰皆有可能!…鉴别:将红外头全部贴住:上电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菲涅尔透镜对移动目标敏感.
你的摄象头可能是夜视的,带红外照明灯.
想办法让探头避开干扰源.(若是带球型 ...

谢谢,这个加了透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玩意说明书里写着只能室内使用而且空气对流不厉害才行
不知道用在什么场合的?
室外使用是不是不可靠?我 ...

安装的位置是在室内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红外受光误动作或电路干扰皆有可能!…鉴别:将红外头全部贴住:上电看效果! ...

贴住放一起还是会出现,后面放了几张纸隔开就没有误报了,去掉传感器头测试了很久都没有出问题,所以应该还是传感器检测到了干扰信号

网友F:
好!…着手吧!…

网友H(2015-09-09):
请问楼主,你们那个热释电传感器怎么减小误报的?测试的时候方法如何测试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