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C] MC56F8257设置的PWM和定时器的周期输出值与程序中设置值不...

楼主(2015-08-09):
没有用到外部晶振,之前一版本没问题,重新画了板子,并且用了新买的芯片,就出现了这种问题,是外围电路的原因吗?还是芯片本身呢?

网友A:
建议楼主重新检查一下软件设置,包括时钟源,分频系数设置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重新检查一下软件设置,包括时钟源,分频系数设置等

同样的程序在别的DSP板子上是正常的,今天又测试了下芯片,把这批买的新的芯片焊在原来的DSP板子上,输出就正常了
看来是新画的板子出了问题  可是外围电路怎么影响到内部的时钟信号呢?

网友B:
以前出现过这种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出现过这种问题吗

已经找到问题了 新买的这批芯片里面有问题,测试了它的系统时钟频率只有45M左右而非60M!换了芯片之后就好了!真是坑啊!刚好重新画了板子 还以为是板子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