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
pc817反馈电压输出总是一点一点的降低

楼主:
pc817前级电流不变,后级的电压一直降低,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A(2015-08-09):
没头没脑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头没脑的问题

这个真的不知道,您知道的话倒是帮忙解决一下呗,问个问题还得被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增加前級发射电流,或者增大后級接收阻抗,使接收端饱和。

这个是在输入电流小于5ma的时候是线性区吗??

网友C:
虽然什么前级电流、后级电压与IF、Ic、Vce需要各位看官小心对应
"电流小于5ma的时候是线性区",以5楼图来看,倒也差不多

网友D:
如果要用线性光耦传递模拟信号(精密),想都不要想,几毛钱就能搞定?(另有精密光耦HCNR201)。如果用来传输数字信号是可以的,必须做到
IF*CTR》VCC/R,VCC是次边的电源,R是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要用线性光耦传递模拟信号(精密),想都不要想,几毛钱就能搞定(另有精密光耦HCNR201)。如果用来传 ...

这样啊,那我考虑换一下换一下原件吧。

网友E:
可能是温飘或电容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