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SP430F6733 SD24 采集电压例子

楼主(2015-08-09):
求MSP430F6733 SD24 采集电压例子,

网友A:
430ware里没有吗?
没用过这个ic,没注意430ware里有没有。你先看看

楼主:
void ADInit(void)
{

#if(DT==8880)

    //SD24BCTL0 = SD24REFS | SD24SSEL_1  | SD24PDIV0 |SD24PDIV2;      // Select internal REF
                                            // Select ACLK as SD24_B clock source
    SD24BCTL0 = SD24REFS | SD24SSEL_1  |SD24PDIV2;

#if 0
   SD24BCCTL0 = SD24ALGN | SD24SCS_4;      // Left-aligned, group 0
   SD24BCCTL1 = SD24ALGN | SD24SCS_4;      // Left-aligned, group 0
   SD24BCCTL2 = SD24ALGN | SD24SCS_4;      // Left-aligned, group 0
   SD24BIE = SD24IE2;                      // Enable channel 2 interrupt
   __delay_cycles(0x3600);                 // Delay for 1.5V REF startup
   SD24BCTL1 |= SD24GRP0SC;                // Set bit to start conversion

#else
    SD24BCCTL0 =  SD24SCS__GROUP1|SD24DF0;      // CH0(A0+) 2's complement data format, group 3
    SD24BINCTL0 = SD24GAIN_1;
   // SD24BOSR0 = SDSR_256;

    SD24BCCTL1 =  SD24SCS__GROUP1|SD24DF0;      // CH1(A1+) 2's complement data format, group 3
    SD24BINCTL1 = SD24GAIN_8;
   // SD24BOSR1 = SD16OSR_256;

    SD24BCCTL2 =  SD24SCS__GROUP1|SD24DF0;      // CH2(A2+)  2's complement data format, group 3
   // SD24BOSR2 = SD16OSR_256;
   // SD24BOSR2 = 0x01f4;
#endif

    SD24BIE = SD24IE2;                      // Enable channel 2 interrupt
   //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s

#else
    SD16CTL|= SD16SSEL_2 +SD16REFON+SD16VMIDON;
    //SD16CTL|= SD16SSEL_2;   // 选择时钟和参考电压
    //  SD16INCTL0 = SD16GAIN_1 + SD16INCH0;
    SD16INCTL0 = SD16GAIN_1 + SD16INCH0;              //叶轮风扇温度的采样通道 1 放大倍数为 4
    SD16CCTL0 = SD16GRP+ SD16OSR_256 + SD16DF ;
    //  SD16INCTL1 = SD16GAIN_8 + SD16INCH1;
    SD16INCTL1 = SD16GAIN_4 + SD16INCH1;
    SD16CCTL1 = SD16GRP+ SD16OSR_256 + SD16DF;    //气压的采样通道

    SD16INCTL2 = SD16GAIN_2 + SD16INCH2;             //通道为2 放大倍数为1 气压温度补偿通道
    SD16CCTL2 =  SD16OSR_256 +SD16IE;

#endif

}

网友B:
这个是24位AD采集的,精度非常高的。

网友C:
这个是24位精度的AD数据采集的,实际的精度为16位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