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有关矩阵的算法

楼主(2015-08-09):
这是一个3x3矩阵
1  4  7
2  5  8
3  6  9

对应的第一列第一行标号为1
第一列第二行标号为2
....
第三列第三行标号为9

请问什么样的公式能够计算出矩阵的标号?

网友A:
枚举搞定

楼主:
只是探讨方法
事实上我是希望看到变量行列与索引标号之间的关系,枚举有点太机械化了,应该还可以用递归,但是我想它一定有个什么数学模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探讨方法
事实上我是希望看到变量行列与索引标号之间的关系,枚举有点太机械化了,应该还可以用递归 ...

算法也简单
k = 3x + y;
x  = 0,1,2
y = 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