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Manufacturing Firmware 制作出问题

楼主(2015-08-09):
大神:
     我的板子是官方的SDB板子,我按照Manufacturing Tool V2 Linux or Android Firmware Development Guide V2操作,uboot是可以了,然后我要自己生成内核,用imx6_updater_defconfig来生成uimage,编译完,发现出错undefined reference to `switch_dev_register',然后内核加上switch class driver模块,就可以了,编译通过,但是烧写的时候出现了这个问题:
UTP: received command '$ echo 1 >mmc0: DO NOT switch the partitions that used to be
accessed in OS layer HERE. please following the
guidance of Documentation/mmc/mmc-dev-parts.txt.
/sys/devices/platform/sdhci-esdhc-imx.3/mmc_host/mmc0/mmc0:0001/boot_config'
UTP: executing "echo 1 > /sys/devices/platform/sdhci-esdhc-imx.3/mmc_host/mmc0/mmc0:0001/boot_config"
sh: write error: Invalid argument
UTP: sending Non-success to kernel for command $ echo 1 > /sys/devices/platform/sdhci-esdhc-imx.3/mmc_host/mmc0/mmc0:0001/boot_config.
utp_poll: exit with status 256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引起的,我发现已经有人提出了这个问题,我编译是不采用LTIB的,我在kernel_imx下面直接make uImage的,但是照理不会错啊,除非就是官方给的配置不对,从switch class driver模块可以看得出来,官方的配置文件是出错的,大神赶紧出手吧

网友A:
还是让freescale的工程师看看是不是出错了吧

网友B:
楼主你好,你这里使用的官网的SDB的话,你可以直接使用官网提供mfgtool下的 Manufacturing Firmware。不需要自己编译的。还有楼主要是想自己编译的话,我们官网的文档中也有说明的。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你这里使用的官网的SDB的话,你可以直接使用官网提供mfgtool下的 Manufacturing Firmware。不需 ...

我用的是官网的BSP,我现在修改uboot,应为现在只是下载,kernel没关系,只要ddr配对,应该没关系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你这里使用的官网的SDB的话,你可以直接使用官网提供mfgtool下的 Manufacturing Firmware。不需 ...

android4.4.2

网友C:
好像直接在kernel_imx下编译不行,你在android目录下试试make -C kernel_imx ARCH=arm ......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