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线制4-20mA电阻变送器原理图

楼主(2015-08-09):
好像今天上午看到一个有偿征求0-20M电阻转换为4-20mA变送器的帖子,找不到那个帖子,只好发个新帖。

网友A:
楼主能讲一下工作原理吗

网友B:
有现成的芯片可以用啊。TI 的。

楼主:
请楼上提供现成芯片的具体型号

网友C:
我怀疑能否在实用,可靠。电源稳压IC也没有,电流源那么小能否保证精度,对PCB布线要求挺高。更不要说EMC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楼上提供现成芯片的具体型号

XTR117,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B:
电路确实太简单了。应该加入DC.DC模块

楼主:
XTR117,你可以看一下。

谢谢,有了这个XTR117是方便多了

运放的电源抑制比比较高
万用表的电池是9v,测量20M电阻时的电流还不足0.5uA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有了这个XTR117是方便多了

运放的电源抑制比比较高

你可以仔细研究一下。

网友D:
原理大概这样,但是最好加些电容吧;

网友D:
防止自激振荡的电容;

网友B:
我们上一代产品就用的是这个IC。

楼主:
这个IC很难满足20M的电阻变送的要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IC很难满足20M的电阻变送的要求

这就看你的硬件怎么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