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是不是现在不怎么推28系列的DSP了?

楼主(2015-08-09):
请问 比 28335高级一些的运动控制的DSP是那些啊?

网友A:
肯定在推啊   只是划分到了MCU系列
最新的是28377     也就是多核的

楼主:
嗯。另外,假如3个SCI同时115200的速率打开,到底对系统能有多大的影响!中断这一块

网友B:
这个有的啊,市场上都有的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