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PS51427电源芯片,无输出

楼主(2015-08-09):
TPS51427电源芯片,上电瞬间有3.3V和5V电压输出,然后输出立马变为0V,个人觉得是进入了保护状态,但是测试了输入输出都没有短路,换了新的TPS51427也还是一样没输出,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A:
datasheet里面应该有这方面的介绍吧

网友A:
是不是按建议电路设计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按建议电路设计的啊

肯定是按建议设计的呀,这个方案用很久了,一直都是有输出的,都可以用,只是这次出现这个问题找不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tasheet里面应该有这方面的介绍吧

可能有吧,但是没那么多时间慢慢看,所以请教一下论坛的朋友有没有见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B:
查看下该电源芯片有没有使能端的,这个是需要注意的。

网友B:
还有你这种情况的很有可能是你的负载太大,你的电源芯片提供的功率不够的,这样芯片会很容易损坏的。

网友B:
简单的办法是在给芯片上电后,用手指头摸着电源芯片的,看有没有棉线的发热的,若有发热,必须立马断掉电源的。

网友B:
这个在设计电源的时候就需要考虑好的,看下该电源芯片的输出满足不满足后端负载的需要,这个是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在设计电源的时候就需要考虑好的,看下该电源芯片的输出满足不满足后端负载的需要,这个是很重要。 ...

输出肯定满足,这个方案用了好几年了。找了很久没找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在设计电源的时候就需要考虑好的,看下该电源芯片的输出满足不满足后端负载的需要,这个是很重要。 ...

问题解决了,焊接不良,芯片来回焊接了3、4次,才解决,谁会想的到呢?拆了外围很多器件还是没发现问题,最终**多焊几次芯片才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办法是在给芯片上电后,用手指头摸着电源芯片的,看有没有棉线的发热的,若有发热,必须立马断掉电源 ...

楼上的经验很重要的,需要考虑的。

网友D:
如果是成熟的方案且已经过实际产品验证的 那多半都是因为焊接引起的 要么引脚短路 要么电感电容焊错焊反了 仔细检查吧

网友E:
又一次是样板的焊接问题引起的问题, 对于实验和样板, 焊接问题是多发而又难发现又常被人忽视的问题.
希望路过的朋友都把这个问题注意起来.

网友F:
上个电路图看看。

网友F:
可能电路设计有问题。

网友G: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H(2015-09-24):
芯片是不是坏了

网友I:
焊接不良,芯片来回焊接了3、4次,才解决

这种问题特烦人的,还是得仔细点

网友J:
问题解决了,焊接不良

焊接的时候一定要认真仔细,不然会很麻烦

网友K:
是手工焊的吗,会不会是有多余的焊锡导致引脚短路

网友L:
是不是这个电源芯片没有使能

网友M:
芯片坏了吗?

网友M:
按照原理图连接试试看。

网友M:
发一下你的原理图看看。

网友:
焊接不良,芯片怎么样,没问题是万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