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调试一直提示没有和目标板连接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8-09):
(无正文)

网友A:
1.硬件的问题。没有连接好
2.软件的问题。没有设置好

网友B:
你用的是MDK么?在仿真选项中查看是能不能找到jlink和目标芯片呢

网友C:
boot0和boot1的选择是否正确呢?

网友D:
上你的配置图,MDK最后的两个的配置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boot0和boot1的选择是否正确呢?

选择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你的配置图,MDK最后的两个的配置图

最后发现,具有是MDK的配置问题。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