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相放大器 整流电路仿真疑惑

楼主(2015-08-09):
我在看书时,有个电路如图1,而我仿真的情况如图2,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请大家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A:
因为SR太小。

楼主:
如果去掉D1,用示波器看运放的输入与输出波形,几乎是重合的,如果SR小,应该会失真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去掉D1,用示波器看运放的输入与输出波形,几乎是重合的,如果SR小,应该会失真吧。 ...

那是因为输出级没有深度包和,(去D1),(开环),没有去D1,深度包和,吸入很多电流,负载重,因此交界处,又受制于SR,以最大的斜率上升,直到平衡。在直线上升处,可以看看正负二端的差分输入电压是否过大,正常时近似于相等,(虚短原理)。克服以上问题:1。无效半周期,负载尽量轻,避深度饱和状态,2:尽量选用SR较高的OP,早点跟踪上输入信号的变化,还有输入信号幅度不要太高。你可以看看TI的精密实验室的视频课程,带宽,压摆率,稳定性章节,对你很有好处的。

网友B:
下面电路与楼主电路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