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60串口配置

楼主(2015-08-09):
请问下K60如何将串口配置为波特率100kbps,8位数据,偶校验(even),2位停止位,无流控。求指导,另外在数据手册里面找不到配置2位停止位。求大神帮忙帮忙,能给出程序代码就最好了,小弟在这里感谢了。

网友A:
我也看过参考手册,确实没有对应的寄存器进行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看过参考手册,确实没有对应的寄存器进行设置

那K60的串口该怎么配置啊

网友A:
你说的是哪方面呢,波特率或者数据位数,建议还是阅读一下参考手册,大致了解一下,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Processor expert工具直接选择uart组件,直接进行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哪方面呢,波特率或者数据位数,建议还是阅读一下参考手册,大致了解一下,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Pro ...

主要是我想通过K60解析并读取futaba sbus接收机信号。sbus有其特殊的串口协议需要配置成100K波特率,8位数据位,偶校验位,2位停止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我想通过K60解析并读取futaba sbus接收机信号。sbus有其特殊的串口协议需要配置成100K波特率,8位 ...

K60确实不能设置2位停止位,我推荐使用KL25,我发现KL25有专门的寄存器设置停止位,支持1位或者2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K60确实不能设置2位停止位,我推荐使用KL25,我发现KL25有专门的寄存器设置停止位,支持1位或者2位 ...

版主,你对K60串口那个7816熟悉吗??K60数据手册里面有个支持7816协议,当协议T=0时,它里面说有两个停止位喔。但是我不清楚能不能用。求指教一下!
具体图在K60数据手册的52.4.8.2

网友A:
对的,使用7816模式的话,可以设置两个stop位,但是如果跟你本身的协议不匹配的话,不能保证能否正常的进行数据传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