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stm32下载程序运行一段时间程序跑偏,reset处于低电平。

楼主:
stm32boot0,boot1直接接地,焊好板之后第一次可以下载程序,然后运行一段时间程序就跑偏了,之后就下载不了程序。请问该如何解决?用的是st-link下载程序,PA13,PA14无占用,下载程序之后可以运行一段时间,然后就会跑偏,之后reset引脚一直处于低电平状态,然后就下载不了程序了,板放置一段时间后有时还能下载程序,但是仍会跑偏...检查过电容电阻复位键,都没有问题.

楼主(2015-08-09):
出现 Could not stop Cortex-M device!
Please check the JTAG cable。
还有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ed。

网友A:
什么也阻挡不了我看帖回帖的决心
518fp.jimdo.com,1688fp.jimdo.com,17173fp.jimdo.com,163fp.jimdo.com,taobaofp.jimdo.com,4399fp.jimdo.com,126fp.jimdo.com,sinafp.jimdo.com,2345fp.jimdo.com,hao123fp.jimdo.com,baidukfp.jimdo.com,126.com,0512vip.jimdo.com,0791vip.jimdo.com,0351vip.jimdo.com,0931vip.jimdo.com,0531vip.jimdo.com,0532vip.jimdo.com,010vip888.jimdo.com,njfp.opsteel.cn,023vip666.jimdo.com,0531vip555.jimdo.com,029vip.jimdo.com,0431vip.jimdo.com,0591vip.jimdo.com,0592vip.jimdo.com,020vip.jimdo.com,0755vip.jimdo.com,028vip.jimdo.com,0731vip.jimdo.com,0371vip.jimdo.com,0551vip.jimdo.com,0432vip.jimdo.com,0851vip.jimdo.com,0471vip.jimdo.com,0315kaifp.jimdo.com,0312kfp.jimdo.com,010vip.jimdo.com,668888.jimdo.com,0755shenzheng.jimdo.com,0755vipfp.jimdo.com,cskfp.opsteel.cn,szfpcom.jimdo.com,0512suzhou.jimdo.com,0512vipfp.jimdo.com,vip0512.jimdo.com,0871kunming.jimdo.com,0871fp.jimdo.com,0871vipfp.jimdo.com,hefeinbfz.jimdo.com,hfkp.jimdo.com,hfkfp.jimdo.com,nckfp.jimdo.com,kmkfp.jimdo.com,wzkfp.jimdo.com,jnkfp.jimdo.com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出现 Could not stop Cortex-M device!
Please check the JTAG cable。
还有

STCP。

网友C:
是否程序中使用了PA13和 PA14,导致无法进入SWD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程序中使用了PA13和 PA14,导致无法进入SWD

没有用到PA13,PA14引脚,下载程序之后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就会跑偏,然后reset引脚一直是低电平。

楼主:
什么意思?

网友D:
下载其他正常程序试试,保证硬件没有问题,再来调试软件一步一步debug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载其他正常程序试试,保证硬件没有问题,再来调试软件一步一步debug

现在下载不了程序,连最基本的led闪烁程序跑着跑着都会跑偏,应该就是硬件问题。

网友E:
你先看看RESET为什么一直为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先看看RESET为什么一直为低啊

就是检查不出来为什么一直是低电平..然后把NRST直接置高之后可以烧程序了,但是运行之后还是会跑偏,还有就是定时好像慢了9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检查不出来为什么一直是低电平..然后把NRST直接置高之后可以烧程序了,但是运行之后还是会跑 ...

硬件电路由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硬件电路由问题吗。

应该是,但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我只焊晶振电路跟复位电路,结果还是跑偏,之后就把NRST直接置高,然后可以烧程序,但是还是会跑偏...还有频率好像慢了九倍

网友E:
把你的原理图贴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你的原理图贴出来看看。

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E:
原理图总的来说没什么问题。就是SWD接口要将RESET 管脚也加进去啊。将R13换成4.7k电阻。R7去掉。

楼主:
麻烦大家了,问题排查出来了,是焊锡膏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麻烦大家了,问题排查出来了,是焊锡膏的问题

短路了?

网友G(2016-01-11):
同样的问题,,程序老是跑偏,而且有时下载不了程序,断电呆一会又可以,
有个LED程序 闪着闪着就不行了,楼主能否指点一二?
我也是焊锡膏的问题短路 引脚都冒火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