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是否 需要再买一个开发板

楼主(2015-08-09):
各位 大神工程师门,现在有一个问题让我很纠结,我到底要不要买一款新的开发板,问题的来源是 这样的1、我之前使用的是野火的iso-mini103版的开发板,前几天l因为一些原因cd模块的接口坏了,lcd液晶还完好。这导致了我的开发板不能显示了,
2、下学期马上就大三了,我想用开发板学学寄存器的操作,但野火的列程没有,好多东西都缺失,连can通信都没得,可能也是我不太会用的原因吧,总之野火给我的印象不是太好。
3,现在我们学校有407的板子,lcd模块有,大体上有adc,dac等基础模块,其他的没得,其他的都没有焊上去,
总结以上几点现在我想开始学学f407,同时学习寄存器和库函数的操作,好像正点原子的就不错,想买,但到淘宝上买新的板子太贵,光是主板都要420,加4.3寸的液晶最少要575,我想去买二手的但都没有,所以我现在很纠结泽这个问题,花575买新的开发板,还是不花钱用学校提供的板子且历程不全要自己到网上找。
我已经觉得定了,我走的路线是嵌入式,所以我想问问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和看法,有个和我一样的问题的大婶们是怎样选择的,还有各位已经在个工作了大神们是怎么看的,请求你们给给宝贵的意见,感激不尽

网友A:
你还是选择野火吧,毕竟路线比较规范。或者干脆不买。没有必要学习寄存器操作,除非你有严格的时间控制或者代码量要求。库的出现就是加快开发进程的。

网友B:
自己DIY,制个板50块钱(淘宝两层板),别的自己玩,我一般都是自己弄得,做过一遍就对这块芯片就了如指掌。

网友C:
可以自己省钱做一块啊,这样可以学到很多;

楼主:
恩,谢谢我明白了

网友D:
不要买

来自iPhone 5c

网友E:
我记得野火的好像有原理图吧~自己DIY一块多好~

网友F:
不建议买板。
1、你考虑了价格,说明你资金不充裕。
2、没有例程,网上例程太多了。有问题上论坛,一般都有人给你解答。
3、至于学寄存器还是库函数,其实可以同时进行。先用库操作,简单直接。想深入再去看寄存器。

网友G:
其实我觉得学习寄存器是没有什么必要的。STM32芯片的寄存器太多了,你只要知道怎么编程,怎么操作就行了。编程很简单,库函数里全是对寄存器的读写语句。多的你随便参考。其实学STM32芯片,以我的经验来看,重点还是会用,知道怎么用那些资源。不是说写了多少程序,LCD画了多漂亮的图片上去就完事了,更重要的是,如果你想用STM32的任何一个资源的功能 的时候,知道怎么配合硬件写软件,软件又该怎么配置,不需要操作寄存器,库函数已经很多了,但你总需要知道调用哪些库函数才可以完成你的功能要求。 只要知道方法,那就可以随便接项目做系统了。

所以给建议的话,买适合你经济能力的开发板,更多的是自己扩展,自己设计系统,自己编程完成系统功能。 做几个这样的完整小系统。你就可以胜任开发了。

楼主:
感谢各位,看了你们的话让我坚定自己做最小系统的念头,不过也得比完赛再说,请问你们有明天参加比赛的吗?,求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