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型万用表各档示值均变低,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5-08-09):
用了不到一年,一次不小心量脉冲高压时烧了,就出现各档示值均变低 的情况。现在测交流220V电压示值只有大约150V;电阻档短路表笔时指针不到O,测9V直流电压时,表针摆动到2V位置。请帮忙分析下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A:
宁可少抽一支烟,不可少顶一个贴
cdkfp.jimdo.com,hzkaifp.jimdo.com,njkfp.jimdo.com,whkfp.jimdo.com,tjkfp.jimdo.com,xakfp.jimdo.com,cqkfp.jimdo.com,qdkfp.jimdo.com,sykfp.jimdo.com,cskfp.jimdo.com,dlkfp.jimdo.com,xmkfp.jimdo.com,wxkfp.jimdo.com,fzkfp.jimdo.com,jnkaifp.jimdo.com,sjzdfp.jimdo.com,fskfp.jimdo.com,jlkfp.jimdo.com,hfdkfp.jimdo.com,qdkfp.opsteel.cn,010kfp.jimdo.com,sydkp.jimdo.com,sykp.jimdo.com,jnkp.jimdo.com,qdkp.jimdo.com,cdkp.jimdo.com,cqkp.jimdo.com,csxiaojie.jimdo.com,hzkp.jimdo.com,nbkp.jimdo.com,shkp.jimdo.com,kmkp.jimdo.com,bjkp.jimdo.com,szkp.jimdo.com,cckp.jimdo.com,hebkp.jimdo.com,njkp.jimdo.com,lanzhoukps.jimdo.com,lzdkfp.jimdo.com,shanghaikp.jimdo.com,shhkp.jimdo.com,sykfp.opsteel.cn,nckpw.jimdo.com,zzkp.jimdo.com,whkpw.jimdo.com,cskp.jimdo.com,xakp.jimdo.com,glkp.jimdo.com,jinankaip.jimdo.com,chongqingfp.jimdo.com,hefeimfp.jimdo.com,beijingmfp.jimdo.com,qingdaomfp.jimdo.com,nnkp.jimdo.com,wxkp.jimdo.com,jlkp.jimdo.com,wlmqdkpa.jimdo.com,hangzhoukp.jimdo.com,chongqingkaip.jimdo.com,kaichongqingfp.jimdo.com,kaichengdufp.jimdo.com,chengdumfp.jimdo.com,kaifp.jimdo.com,changchunkaip.jimdo.com,changshakaip.jimdo.com,shanghaikaip.jimdo.com,168fp.jimdo.com,weibofp.jimdo.com

楼主:
没人明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