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dp83848 时间同步检验

楼主(2015-08-10):
大家好,最近小弟在做时间同步方面的内容。当两块板子实现同步之后,怎么检验是否实现同步呢?如果采用秒脉冲输出的方式的话,能不能给点思路。在此感谢大家了

网友A:
输出秒脉冲,,示波器测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秒脉冲,,示波器测误差

谢谢啊,小弟最近刚接触这方面,能不能指个方向,就是用dp83848来控制秒脉冲的输出吗?

网友A:
stm32的MAC可以输出ETH_PPS_OUT,就是秒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的MAC可以输出ETH_PPS_OUT,就是秒脉冲

大哥,太专业了,谢谢~:lol:lol

网友B:
和dp83848没有关系,你把mac那个地方的ptp搞清楚就OK了
ptp对时官方也有例子不过很老了

网友C:
stm32的MAC可以输出ETH_PPS_OUT,就是秒脉冲,就是

网友D:
MAC可以输出ETH_PPS_OUT,就是秒脉冲

网友:
用授时电波同步比较好。

网友E:
或者用北斗导航同步也好的很

网友F:
好像是有时间间隔计数器的,楼主查查看

网友G:
希望有帮助

网友H:
这是电力系统上用的吧

楼主(2015-10-15):
谢谢您的帮助,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是有时间间隔计数器的,楼主查查看

恩恩,我再看看,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或者用北斗导航同步也好的很

恩恩,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MAC可以输出ETH_PPS_OUT,就是秒脉冲

恩恩,我也用的这个方法,谢谢啊

网友:
有一个授时电波也可以用,不是有个电子手表叫电波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