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8 指定DataFlash中的地址

楼主(2015-08-10):
M058 中的DataFlash的地址从0x0001_F000到0x0001_FFFF 共4KB
AP_ROM 的地址从0x0000_0000到0x0000_FFFF    共64KB
想不使用 FMC指令操作 而直接读写 DataFlash
__attribute__(at) 可以指定地址  ,比如
#define DATA_FlASH_START_ADD 0x0001F000
const unsigned char LocalAddr[4] __attribute__((at(DATA_FlASH_START_ADD)));

编译的时候提示超出地址范围,实际可以直接用KEIL烧写下载,读写也正常。但不可以使用 ICP软件烧写,提示程序超大。

那除了__attribute__(at)  ,有什么指令可以使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编译软件没有配置对吧,比如工程配置里,是不是需要配置一下区间。

楼主:
除了寄存器那种方式还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