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dk5打开旧版本的工程文件出现了如下界面,该如何解决

楼主(2015-08-10):
(图片)

网友A:
MDK5.0以后的版本不会直接找到芯片的,需要安装主持的pack包,选择上面的即可。

网友B:
你点击试试就知道了,纠结什么呢

网友C:
旧版的工程,最好用旧版本打开。新版本的都需要重新设置选择pack包。

网友D:
我的怎么没出现这个提示,直接就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怎么没出现这个提示,直接就打开了。

直接点击第一个,提示安装开发包,点击安装即可。就是速度有点慢,不如官方直接下载安装来的快。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直接点击第一个,提示安装开发包,点击安装即可。就是速度有点慢,不如官方直接下载安装来的快。 ...

看来是我安装MDK的时候都直接安装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