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电路实现单一按键长短按执行不同的操作

楼主(2015-08-10):
如题!
要求:
1.用纯电路实现,不能使用单片机(成本不允许,设计再完美都是蛋)
2.长短按操作不能相互影响,就是说如果执行了短按键操作,长按操作就不被触发,如果执行了长按操作,短按操作也不能被触发。
思路:要实现这样的操作就要求短按在按键弹起时触发,而长按在按键按下一定时间后触发,按键弹起时停止触发。
各位大师有何方案?

网友A:
最便宜的单片机5毛够干这个事情了吧

网友A:
你还想要多低的成本?

楼主:
哪个单版机,可以推荐下

网友B:
有0.25RMB左右的MCU,够楼主干这事。不过我还是等低于0.25RMB的硬件实现。

网友C:
目前手环上用的类似这种的方案,光芯片都要近0.7RMB了,还是用个MCU吧

网友D:
用MCU只会更便宜,楼主实在是Out了。

网友E:
是啊。现在分立元件都比MCU贵了。

网友F:
几毛钱恐怕做不成,泥们老板也太抠门了,哈哈

网友G:
我猜楼主肯定不知道有3毛钱左右的单片机(用过feeling的),要不就不会想用纯硬件去做。

网友H:
用两个三极管和一个双JK触发器应该可以搞出来,就是成本不一定比单片机便宜,

网友E:
可以借鉴一下抗战剧里面的发报机。嘀,嘀嘀,嘀嘀嘀。:lol

网友I:
这么简单的问题也出来问??
首先我首推的也是单片机,简单,成本也不高!

纯电路的实现也不难,用单稳态触发器,
后边设计个逻辑门判断就OK了!
不过成本可能高出单片机的了!

楼主:
本人实属小白,如图框图,各位大神单片机应该如何选型?有好的单片机望大家帮忙推荐。谢谢

网友J:
楼主的电路居然能比单片机便宜,开眼界了。。。单片机便宜的才2毛钱

网友K:
成本不一定比用单片机低,

网友L:
用一片CD4011或CD4069可以实现,但成本比单片机确实没有优势。

楼主:
昨天找了一个做单片机的代理,把原理框图发给他们的技术支持说实现不了,各位怎么看?
我实现的功能框图已经另开一贴,大家发表下看怎么实现?
https://bbs.21ic.com/icview-105289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