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试官问二极管起到什么作用

楼主(2015-08-10):
面试官问我这两个二极管起到什么作用,,我说起到全波整流作用,他说错了,就不要我上班了,请各位帮我分析下应该起到什么作用呢?谢谢!

网友A:
猜测:D1保护电容,D2续流。

网友B:
不知道,我只是来找个表情的

网友C:
倍压,要加接电容。

网友D:
D1整流,D2续流(吸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D1整流,D2续流(吸收电路)

但是D2续流作用有点不理解,当断电时,电容还有电压,它要放点,D1反向所以截止;而D2与电容怎么构成回路形成续流呢?电路都断了,怎么构成续流作用呢? 请帮忙再解释下,谢谢

网友E:
感觉电路不对,坐等讲解

网友F:
D2起冒烟加热作用,D1给C1充电,C1起增加成本作用

tyw
那个考官该下班了,哈哈

网友G:
错误的电路,上电如果变压器耦合功率足够则D2烧毁,楼主怎么能联想到“全波整流”上去?基础差的够可以的。

网友F:
不知道是面试官给的就是这么个没头没尾的电路,还是楼主记错了?

网友H:
LZ是不能作电工上班。

网友I:
电路是不是记错了,应该在变压器输出和二极管之间有个电容,那样就是一个倍压整流电路,如果是这个电路,二极管D2会把变压器输出的负半周短路的。

网友J:
面试官有意在坑LZ

网友K:
引用 网友I:
电路是不是记错了,应该在变压器输出和二极管之间有个电容,那样就是一个倍压整流电路,如果是这个电路,二 ...

有道理

网友L:
这个电路的作用是用来烧变压器的

网友M:
这个电路错误,可能撸主画错了

网友N:
哈哈!…大神们都知道!…偏不说!
    我来个傻冒…半波!…嘿嘿

网友N:
d2的负端应接至d1的负端…

楼主:
引用 网友N:
d2的负端应接至d1的负端…

但是这样,D2怎么形成续流电路呢?搞不明白

网友O:
我来给你顶一下的

网友N:
本来、半波整流就只有一个整流二极管即可!反向并只二极管是防止、保护d1不受因负载开路或输入掉电、使电容放电行成反向电压击穿d1而设立的…
     而人们用“续流”:巳经偏移器件本身的作用了…

网友P:
错误的电路

网友Q:
不要——还是正确的

网友R:
0电压时,D2变压器退磁

D2冒烟烧毁了,还退什么磁。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D2续流作用有点不理解,当断电时,电容还有电压,它要放点,D1反向所以截止;而D2与电容怎么构成回路 ...

漏感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感觉电路不对,坐等讲解

还真没注意对不对。。。:L

网友S:
我说怎么那么熟悉,应该是个倍压电路

网友T:
这是可控硅触发电路一个续流一个正向输出

有这可能!D2有瞬时大电流的能力,可加快触发;但D1后面·的是电容。

网友U:
这是用来自杀的 ( ̄▽ ̄")

网友V:
楼主应该记错电路了,这电路通电后D2肯定烧掉啊:lol

网友W:
楼主没有把电路工作的频率,变压器的品种说明白!!开关电源里的高频变压器?驱动用的脉冲变压器?反正工频整流不是!!!

网友X:
引用 网友W:
楼主没有把电路工作的频率,变压器的品种说明白!!开关电源里的高频变压器?驱动用的脉冲变压器?反正工频 ...

估计那个考官也没说。。。让你猜闷玩。。

网友Y:
变压器副边要什么续流?

网友Y:
变压器原边有时需要,感性负载。D2的可能好处是降低D1所受反向电压。原边信号源有内阻的话,或者根本就是单向的(晶体管),D2也不会烧变压器

网友Z:
这是个倍压电路,前面好多人看出来了。
如果深究,咋一看好像是个错误的电路,其实不是,也不需要D2上面加个电容。你可这样理解,把那个电容器当做永远吸收电子的蓄电池,当然不要考虑它放电,这样就是一个正常的倍压电路。
楼上那么多前辈看出问题,其实是把电容当成一个蓄能原件,在负半波时要放电,但是这只是模型,不要这样考虑。如果你把电容换成一个发光二极管,就可以理解了。

网友AA:
这本身就不是个电路

网友AB:
倍压整流电路是啥样子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Z:
这是个倍压电路,前面好多人看出来了。
如果深究,咋一看好像是个错误的电路,其实不是,也不需要D2上面加 ...

负半周D2直接短路了,哪里来的倍压?

网友AC:
D1整流D2续流

网友AC:
引用 网友G:
错误的电路,上电如果变压器耦合功率足够则D2烧毁,楼主怎么能联想到“全波整流”上去?基础差的够可以的。 ...

他那个可能是开关电源输出都是正版博

网友AD:
烧变压器吧。。。

网友AE:
见过一种小功率可变升压电路,有点类似。

D1整流。D2吸收反向电压,消磁同时防止D1被倍压击穿。大功率的话D2肯定会被烧毁的!

网友AF:
楼主是不是记错了D2的位置?应该在最右边,这样,上半周充电,下半周放电

网友AG:
这个是工作于开关状态的升压电路,参数调好的话不会烧的。D2做续流,D1做boost充电

网友AH:
要看电路的用途才能说元件的用途;普通的电源变压器电路不能成立,不是烧坏元件就是消耗功率;

网友H:
引用 网友AI:
T1是电流互感器的话,是个取电电路

电流互感器D2是一电阻。

网友AJ:
笑死了,要么原理图画错了,要么考官为难你。
记得大学时,自己做一个变压器整流电路,二极管是玻璃封装的,有一个二极管焊错位置,直接发红光,是烧红的了。
还有工作后,去一个定时器厂面试,老板(工程师技术员出身)来面试我,也是故意搞错原理图,我一眼就看出,一一指正,那老板二眼放光,立即让我来上班,那是17年前了,老板说工资1500,年终奖根据情况,有销售的拿到几十万的。这个老板,明显忽悠我,不相信我,如果你说工资5000,奖金另外算,我就马上决定来了。

网友AK:
应该是个可控硅触发电路。

网友AL:
表示自己没看懂,专家一讲解,好像明白一些了~

网友AM:
楼上说得对

网友G:
引用 网友AC:
他那个可能是开关电源输出都是正版博

那必须给出前端电路,否则单就楼主给出的电路,必须如我前面所述那样理解!

网友AI:
引用 网友H:
电流互感器D2是一电阻。

不是测量,是取电给后面的电路用,用在能量收集方面。当然后级还有稳压电路。
只是一种可能,电路不完整谁也不知道到底干啥的。

网友AN:
面试官在考你的胆量,敢不敢挑战他

网友AO:
楼主应该是记错了,在D1D2连接节点前面应该还有个电容,构成半波倍压电路

网友AP:
前面是电流互感器就好说

网友AQ:
图是错的,二极管种类很多,各有不同用处,问也是错的,先回到学堂重新上課,再找工作吧,免得被电死!

网友AR:
17说的对,最可能用来烧二极管的

网友AS:
这电路好像有问题,或者特殊作处

网友AT:
涨姿势了。。。。。。。。。。。。。。

网友AU:
引用 楼主:
但是D2续流作用有点不理解,当断电时,电容还有电压,它要放点,D1反向所以截止;而D2与电容怎么构成回路 ...

负半周的电流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