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关于空载温升的问题

楼主(2015-08-10):
目前了解到,客户端对于产品的空载温升问题比较疑惑,为什么不同的产品差别那么大?
原因如下:
1、对于普通的二极管整流的产品,空载的功耗比较小,一般都是0.5W以下,温升也比较小;
2、另外一种情况,为同步整流的产品,主要是低压5V/3.3V输出的产品,功耗大概15W以上的产品,空载的
功耗可能会有2W左右,这样的话,空载的温升就会变的比较高。
举例:URB2412LD-20WR3的产品,空载功耗0.25W,热阻15℃/W,温升就是3.75℃;
          URB2405LD-20WR3的产品,空载功耗1.6W,热阻15℃/W,温升就是24℃;
这也就是为什么不同的产品,空载温升差别这样大的原因。

网友A:
谢谢分享,瞬间顿悟了:)

网友B:
以前没有注意到温升这个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