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串联型稳压电路工作原理

楼主(2015-08-10):
不知道它怎么工作,能帮忙说说,怎么工作的呀,

网友A:
这个书上讲的很详细,首先是输入UI,经过VT1,然后输出Uo,接下来判断Uo大小,Vz是一个稳压二极管,所以VT2射极电压稳定在一个电压值,当Uo超过我们需要的输出电压时,通过R3和R4分压后的电压就会较高,高于 (Vz+0.7)V,VT2就会导通,这样会拉低VT1的基极电压几乎接近0V。这样VT1就会关闭,输出电压就会降低了,反之,Uo低于我们的需要输出的电压值的时候,VT2就会关闭,VT1会导通来供电,把Uo拉高到需要的电压值。这是最详细的了。

网友A:
这样,输出高了,我们就想办法关闭VT1,使得Uo降低。反之,就开启VT1.使得Uo升高,这样Uo就稳定在一个电压范围内了,就是稳压的意思。

网友B:
楼主赶紧去重新学习大学专业基础课——电子技术基础,不解决基本概念问题,别人给你讲也白搭。

网友C:
有些问题问了也白问。还得靠自己理解啊。同时也不能问书里面都介绍了的东西啊